[求助] perl脚本必须加./才能执行

楼主(2022-04-20):
要怎样才能不加./也能执行,就是从当前路径开始找执行程序

网友:
你把脚本名字给写全不就行了

网友:
For C Shell, please excute the command line as shown below and re-open a terminal window:

echo 'set path={$path .)' >> ~/.cshrc

网友:
你得linux的path变量设定的问题, 没有加.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变量问题

网友(2022-07-14):
设置一下环境变量,补全你脚本所在的路径,你可以在任意路径使用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