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意外中断,怎么恢复仿真

楼主(2022-04-20):
VNC意外挂了,仿真也中断了。仿真了一星期了,怎么让仿真继续?不想重新开始。。

网友:
长时间的仿真最好保存中间节点

网友:
You can refer hspice manual

Chapter 13: Transient Analysis
Storing and Restoring Checkpoint Files
Store/restore is a feature that creates checkpoint files describing a running
proces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he operating system can later reconstruct
the process from the contents of this file. This feature is not supported HSPICE
advanced analog analyses.
Note: The -restore operation should be submitted on a machine that
has the same kernel version as the machine used to store,
otherwise, a failure may occur.
The following sections discuss these topics:
■ Store by Using the .STORE Command
■ Store by Interrupting the Simulation Process
■ Restore Operation
■ Usage Requir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