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tsmc28nm的1P10M,mask 需要多少层,我应该怎么根据版图去计算?

楼主(2022-04-20):
请教一下,tsmc28nm的1P10M,mask 需要多少层,我应该怎么根据版图去计算?

网友A:
这个你要根据电路所用器件类型去查看对应的MASK Layer ,而与所使用的金属层没有太大无关,金属层是考验版图工程师的布线技巧,正常如果需要2层金属布线完成的版图,你优化到只有一层金属布线版图之后,少了一层,就少一层Mask的费用。

网友B:
根据使用器件类型去计算非金属部分的MASK层,一层金属一层mask,一层via一层mask,可以看一下designrul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使用器件类型去计算非金属部分的MASK层,一层金属一层mask,一层via一层mask,可以看一下designrule文 ...

有很多的辅助层,不清楚是否出mask,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根据电路所用器件类型去查看对应的MASK Layer ,而与所使用的金属层没有太大无关,金属层是考验版图 ...

不过有一些辅助层,不清楚是否需要出mask,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有一些辅助层,不清楚是否需要出mask,怎么办

辅助层是方便画版图用的,一般用于进行布尔运算。实际器件使用到的MASK,在PDK中会有对应器件的Physical Mask信息,仔细搜索一下PDK信息就会有,一般在详细设计规则前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层是方便画版图用的,一般用于进行布尔运算。实际器件使用到的MASK,在PDK中会有对应器件的Physical  ...

嗯嗯,谢谢,还想问一下就是,后面的special layer 如果用到也是需要出mask吗

网友C(2022-10-26):
引用 网友B:
根据使用器件类型去计算非金属部分的MASK层,一层金属一层mask,一层via一层mask,可以看一下designrule文 ...

你好,我是小白请教一下 design rule文件在哪个文件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小白请教一下 design rule文件在哪个文件夹下,谢谢!

doc吧,也有的就叫做design manual, 一个PDK包里没有几个文件夹啊 ,一眼就能看到

网友:
check design rule or mask rule

网友(2023-10-29):
他的design rule 没有在pdk doc里面, 在另外的文件夹

网友:
有些mark层是不出mask的,如SUBD DG等

网友:
pdk自带的文档有写 哪些是mask哪些是lvsdrc层

网友(2024-03-13):
1P10M2T2A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