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置了仿真时间,但dunp的波形打开没有信号,时间非常短,是为什么

楼主(2022-04-20):
(图片)

网友A:
tb里写了dumpfsdb的命令吗?

网友:
太难了,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里写了dumpfsdb的命令吗?

写了的,已经有波形文件产生了,就是仿真时间很短,拉信号没有值

楼主:
打印结果是这样的,是不是刚编译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结果是这样的,是不是刚编译完哦

从打印信息来看,你的仿真一开始就结束了,打印信息只有0ns 时间的信息,检查一下有没有raise_objec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印结果是这样的,是不是刚编译完哦

或者里面sequence启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里面sequence启动有问题

我跑的UVM-1.1d中的例子,应该代码没啥问题吧,是不是环境设置不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跑的UVM-1.1d中的例子,应该代码没啥问题吧,是不是环境设置不对哦
...

打印信息里写的UVM版本是1.2,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A:
找到打印的那句话是在UVM_PKG的源码的叫all_dropped的task里,task的说明写的是没有raise_objection时会调用这个t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打印的那句话是在UVM_PKG的源码的叫all_dropped的task里,task的说明写的是没有raise_objection时会调 ...

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打印的那句话是在UVM_PKG的源码的叫all_dropped的task里,task的说明写的是没有raise_objection时会调 ...

这个例子一样的仿真一开始就停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一样的仿真一开始就停止了

基础问题。。。
你的仿真是在testbench里面加入initial块来控制仿真时间对吧。。。
但是,你调用UVM环境时,是由testcase来控制仿真时间的(通过testbench里面的initial块里运行的run_test()来调起不同testcase)。

而你在testbench直接加入initial块进行的仿真时间控制,这只能控制它的退出的最大时长,按照你的主题帖贴图,它会让仿真平台在#11000时间之后退出整个仿真环境(执行到$finish),不管运行那个testcase,运行到这个时间一定会退出——但是,假如你的testcase自己就提前在#11000之前就结束退出了呢?

你的log显示你启动了my_case0这个base_test,检查一下这个testcase的run_phase/main_phase,该testcase在0ns就直接退出了。大概率是没有raise_objection/drop_objection,或者你没在该testcase里面的run_phase/main_phase控制仿真的时长。。。

这种基础性的问题。。看书要仔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问题。。。
你的仿真是在testbench里面加入initial块来控制仿真时间对吧。。。
但是,你调用UVM环境 ...

惭愧,暂时还在跑《UVM实例》中的实例,照理说代码应该没有问题吧?请问大佬,这种情况只可能是你说的那两种原因吗

网友C:
uvm1.2相较于1.1d的raise_objection变了,所以你用1.2这个不起作用了,相当于没置起来,所以0ns直接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uvm1.2相较于1.1d的raise_objection变了,所以你用1.2这个不起作用了,相当于没置起来,所以0ns直接结束 ...

这个图的结果是用的1.1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结果是用的1.1d

用的仿真器是啥呢,vcs应该有参数配置用哪个版本

楼主:
我发现是我太相信权威了,其实例子的代码不完整,部分能跑通,部分不能跑通,目前已跑通了一个例子,所以多看还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