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D输出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2-04-20):
LDO 不带载输出正常的增益相位曲线,为什么加上后级电路之后出现相位裕度从0开始的情况。

不带载

不带载

加上后级电路仿真结果

如何解决呢?谢谢各位~

网友(2023-07-20):
兄弟,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以指教下吗

楼主(2024-05-24):
应该是负载效应导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