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布线如何修改默认的横奇 竖偶

楼主(2022-04-20):
encounter 布线时是默认横向奇数金属层,纵向偶数金属层的,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 让布线横向是偶数金属层,纵向是奇数金属层呢

网友A:
很简单,你在common_setup.tcl下,将Metal的横向和纵向改一下就可以了,命令如下:

set VERTICAL_ROUTING_LAYER_LIST ""
set HORIZONTAL_ROUTING_LAYER_LIS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在common_setup.tcl下,将Metal的横向和纵向改一下就可以了,命令如下:

set VERTICAL_ROUTING_L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