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前仿真和后仿差距太大

楼主(2022-04-20):
静态工作点漂移了,第二级的VDS直接少了500mv
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运放都开环仿真了,差距能不大吗

网友A:
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并不能真的开环去测,不然输出节点电压不稳定,可以用上图所示的testbench,添加反馈电路R0和C0,R0和C0都设置为非常大的值,比如1G欧姆和1G法。这个反馈电路对于输出节点到负极输入可以看作一个低通滤波器。由于虚短和虚断,交流输入信号为0时,输出电平等于输入共模电平vcm。

参考这个图,两条曲线是共源输出级的PMOS和NMOS,一旦一方的饱和电流(受VGS、VTH、工艺参数、温度等影响)变化,输出电平就会剧烈变化,上面的testbench可以稳定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并不能真的开环去测,不然输出节点电压不稳定,可以用上图所示的testbench,添加反馈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