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側邊滾輪可以用嗎?如何設定

楼主(2022-04-20):
(图片)

网友A:
下载logitech options可以设置

网友:
一直想问这个问题,这个滚轮能用来查看波形用吗?左右翻动波形窗口,如果可以的话就太实用了,绝对生产力工具,最好是在linux系统上能用,支持verdi和simvi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logitech options可以设置

謝謝!我的意思是他可以在virtuoso畫版圖的時候使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我的意思是他可以在virtuoso畫版圖的時候使用嗎?

那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2023-03-24):
设个快捷键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侧键就是模拟键盘按键 你用鼠标官方给你的软件去绑就行了 就比如我绑定的【  和  】放大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