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与tf文件

楼主(2022-04-20):
现在居家办公,错用了用了老板给的SMIC 0.18um 3.3V的techfile,然后版图实际是5V的(版图本身是没问题的,就是我拿了以前的gds,现在是导进来gds的时候 tf文件attach错了),然后跑lvs的时候 用的是5V的lvs run files,跑lvs 跑过了,这是为啥呢? 哪位大神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
LVS只要layout和schematic对应上就行了,tf文件用错影响较大的是DRC

网友:
只要是你的器件类型能识别对了就行,lvs就可以过,和tf文件没关系

网友:
主要是你用的管子的类型是不是一样的。你可以手动两个管子比较一下。因为都是0.18的,3.3v和5v的话,可以是相差一些特别的管子。比如多了5V的管子。但他还是有3.3v。。如果你确定要用的是5V的,那这样就要检查版图是不是用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