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可以报出layout中net长度大于一定值的脚本

楼主(2022-04-20):
现在想报出来或者高亮出layout中长度大于某一值(比如500um)的net,这条net不止是只用了一层金属,中间是有换层的。求各位大佬们给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
k尺子测最精确。

网友A:
试一试用DRC跑出来。利用图形的逻辑关系把不同层金属连接起来,再用calibre DRC里测长度的语句写出来。但是电源线一般都很长,要用一个方法把电源线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用DRC跑出来。利用图形的逻辑关系把不同层金属连接起来,再用calibre DRC里测长度的语句写出来。但是 ...

只找到了报单根金属线长度的语句,可以写到drc rule里,目前还是没法实现报net长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