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ch wire

楼主(2022-04-20):
我发现innovus在我做的设计的一些net 上工具为了修DRC会补一块金属,如果补完之后这块金属net 够宽且够长 在calibre drc 里面会有space drc violation.我发现如果在innovus里面把补的这块金属删掉 ecoRoute 是可以解决的,这样就不需要补一块金属,那么我怎么在innovus 里面批量做这个动作呢?或者有其它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本原因是innovus和calibre看到的drc不一致,从这个角度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简单的方法是利用这块金属的特性,比如大小,位置,名称等,把它们都找出来,一次性删除,再ecoRou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原因是innovus和calibre看到的drc不一致,从这个角度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简单的方法是利用这块金属的特 ...

您的意思是二者吃的drc rule是不一样的?calibre的更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原因是innovus和calibre看到的drc不一致,从这个角度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简单的方法是利用这块金属的特 ...

嗯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