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里提取寄生参数后进行网表后仿真的结果和前仿一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20):
输出格式为DSPF,然后在ADE L里的setup,simulation files里添加了网表文件,仿真结果和前仿一样。

网友A:
建议查一下,后仿ADE L生成的网表中有没有调用抽取的寄生参数文件

网友B:
dspf文件好像是跑EMI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f文件好像是跑EMIR的。

感谢回答,DSPF可以后仿的,之前都正常,突然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查一下,后仿ADE L生成的网表中有没有调用抽取的寄生参数文件

谢谢回答,提取的寄生参数文件没有调用进去,请问一下这应该怎么样解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提取的寄生参数文件没有调用进去,请问一下这应该怎么样解决呀

...

抱歉,没用过这种格式,只用过网表

IBM S390 Parallel Enterprise Servers G3 and G4.pdf

网友(2023-09-25):
1.DSPF网表名和电路名字要一致,这和calibreview有点不一样
2.config-viewlist,把dspf调到schematic上面
3.simulation——cache(就是缓存仿真结果的地址)清一下仿真结果
4.design是否指向config
5.config是否指向正确的design

网友:
看一下netlist, 然后搜 .dspf 文件 看看有没有正确替换原来的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