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报错:“ variable/function undefined”

楼主(2022-04-20):
如图,我明明定义了Zload变量,但是为什么画图还是报错说没有定义呢,画图的选项卡里也没有显示Zload?

网友A:
你的Zload是在原理图里面定义的变量。缺省情况下,除非扫描分析,原理图中的变量是不会输出到数据结果中的,除非你在仿真器output中指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Zload是在原理图里面定义的变量。缺省情况下,除非扫描分析,原理图中的变量是不会输出到数据结果中的 ...

原来是这样,谢谢大佬

网友(2022-12-20):
请怎么输出啊?谢谢!

网友(2024-07-31):
引用 网友A:
你的Zload是在原理图里面定义的变量。缺省情况下,除非扫描分析,原理图中的变量是不会输出到数据结果中的 ...

扫描分析时也提示变量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