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6.0安装后 EMX和RAW无法显示版图

楼主(2022-04-20):
不知道是emxconfig.il的哪个地方没设置好,点击EMX看到的是黑的

网友(2022-07-07):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2022-11-25):
窗口放最大就可以了

网友A(2023-08-29):
同样问题, gds view 显示正常,但是emx  view 显示不完全。 仿真结果不对。问题在哪?

网友:
我这里也没有显示,不过直接start仿真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这里要EMX/RAW显示出版图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 gds view 显示正常,但是emx  view 显示不完全。 仿真结果不对。问题在哪? ...

我遇到同样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11):
emx楼主在哪下的啊,有破解吗

网友:
emxconfig.il里面有个viewer的应该要开启

网友(2024-08-30):
请问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B(2025-06-03):
将opt/cadence/INTEGRAND60/bin下的gdsview和gdsview-ogl互换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opt/cadence/INTEGRAND60/bin下的gdsview和gdsview-ogl互换名字

牛,这个问题困扰好久,用你这个方法可以了!!

网友(2025-08-05):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 gds view 显示正常,但是emx  view 显示不完全。 仿真结果不对。问题在哪? ...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5-10-16):
引用 网友B:
将opt/cadence/INTEGRAND60/bin下的gdsview和gdsview-ogl互换名字

确实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