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warning: The specified replacement character(_)is conflicting with the specified allowed or ...

楼主(2022-04-20):
我在脚本里有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
最后综合完之后 往外输出文件时 会报这个warning
请问各位大佬要怎么消除这个warning?

网友A:
DC 通常会使用underscore (_) 来替换hierarchy的信息。例如如果你有个寄存器叫reg a; 那么会在当前目录下例化一个dff,这个dff的inst name就可能是 a_reg_; (后面的是可以定义的)。还有加入 你的inst a.b.c其实在dc看来可以打平成一个module,那么就可能例化一个a_b_c的模块。

所以你可能把underscore定义了其他用途,当他来使用underscore替换hierarchy的时候,发现和你定义的有冲突,就报了该错误,你可以搜一下你的tcl,有没有特殊的指定替换hierarchy的字符,或者不准underscore来替换。

检查你一下你的name_rules, 里面有没有定义-allowed, -restricted等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通常会使用underscore (_) 来替换hierarchy的信息。例如如果你有个寄存器叫reg a; 那么会在当前目录下例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