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线性跨导放大器

楼主(2022-04-21):
图一是我目前做出来的Vd与Iout的曲线,图二是希望的效果。图三的Gm由一个跨导器和一个可编程电流放大器组合而成。之前把这两部分的电流都调整到了饱和的状态,但是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多。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是哪个部分出现了问题。要如何去修改

网友A:
可以看一下dc工作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dc工作点吗

这是目前重新调出来的跨导器的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目前重新调出来的跨导器的dc

电路是通过调偏置电流来调跨导是吧,那就需要检查一下大电流的时候是否有些管子进线性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通过调偏置电流来调跨导是吧,那就需要检查一下大电流的时候是否有些管子进线性区了
...

现在正在重新去一个一个结构调整到饱和查看输入输出的关系来判断错误。
还想请问一下,这个高线性度跨导放大器,我利用的是I1-I2=Gm(V1-V2)这个基础公式去算是否代表我做这个跨导放大器依然是用谐波去调的。可是实际上只需要输入电压与输出电流的关系求微分就能得到相对应的跨导。那我这个又算是利用了什么呢?我整体的是一个FVF结构的差分线性跨导器+可编程电流放大器构成的Gm-C滤波器。
今天老师检查问到这个问题,但我没觉得我这个放大器有利用谐波的方法去调试,感觉是一个线性的公式啊。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重新去一个一个结构调整到饱和查看输入输出的关系来判断错误。
还想请问一下,这个高线性度跨导 ...

可以参考这个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论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