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018BCD工艺后仿网表电阻报错

楼主(2022-04-21):
      在使用东部018BCD工艺的时候,提后仿网表之后,电路使用后仿网表时,电阻报错,结果如下图:

楼主:
下图为提的网表,似乎应因为多提了一个电阻值的原因吗?
之前的解决方法是直接用脚本把所有的R都删掉,但是现在要看R的

网友:
可以改后仿的rule,让电阻的阻值不被提出来

网友:
LVS INCLUDE file:
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