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UVM-1.1d中的例子,仿真刚开始就结束,UVM_info 才2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4-21):
跑UVM-1.1d中的例子,仿真刚开始就结束,UVM_info 才2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仿真时间是0,你看看是不是在哪里出现了,没有延时的永久循环。

网友A:
你跑的时1.1的例子 用的是1.2的库,直接在test的run_phase 挂起obj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时1.1的例子 用的是1.2的库,直接在test的run_phase 挂起objection

我可能贴图的时候没有注意,第二章图就是用的1.1d的库,但还是有问题。第一张图是在设置好UVM_home为1.1d后跑的《UVM实战》中的例子,不知道为什么调用的是1.2的库,然后也跑不通

网友B:
应该是你直接用的uvm1.2的库,相对于1.1d,starting_phase这里要修改一下,改成下图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直接用的uvm1.2的库,相对于1.1d,starting_phase这里要修改一下,改成下图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