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提gds的脚本

楼主(2022-04-21):
上面是写的自动抽取gds的shell脚本,但运行时报错,strmout: command not found
请教个各位,是什么原因呢?
strmout --help也是报错strmout: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没strmout这个命令。

网友B:
可以 which strmout ,看一下strmout 路径,如果没有可能安装目录没有加到pat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which strmout ,看一下strmout 路径,如果没有可能安装目录没有加到path里

确实没有strmout,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有streamOut,但这个好像是laker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没strmout这个命令。

好像是没有,但为什么用界面可以提成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strmout,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有streamOut,但这个好像是laker的命令
...

是virtuoso的命令,你把工具安装目录添加到path里。如果不会,就直接写绝对路径 /xxx/.../tools/dfII/bin/strm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virtuoso的命令,你把工具安装目录添加到path里。如果不会,就直接写绝对路径 /xxx/.../tools/dfII/bin ...

嗯嗯,我添加了工具的path在脚本里,已经成功了,谢谢!
不过请教下:为什么不加path不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添加了工具的path在脚本里,已经成功了,谢谢!
不过请教下:为什么不加path不行呢?
...

先在terminal :which strmout,如果有输出,不加path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在terminal :which strmout,如果有输出,不加path 应该是可以的。

我这里which不行,必须要加path

网友:
这是操作系统问题了,必须加到path里,才能识别了,系统默认path里面不带这个命令的

网友D:
virtuoso的路径添加到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rtuoso的路径添加到PATH

嗯,已经成功了,谢谢!

网友(2022-07-09):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添加了工具的path在脚本里,已经成功了,谢谢!
不过请教下:为什么不加path不行呢?
...

请问把path加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