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打开database link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2-04-21):
  各位大佬:
        紧急求助,我们项目在后期不知道什么操作,导致ICC2在打开database的时候一直打不开,star_gui的时候一直显示
        Executing command ‘link_block’   ,不知道是不是database坏掉了,不知哪位大佬有遇到过此类的问题,指导一下。

楼主:
顶一下,大佬们。

网友A:
大佬都退居幕后了,只有小白在活跃!
我的直觉告诉我,一般link代表出现了error,你输入命令之后就会显示有什么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都退居幕后了,只有小白在活跃!
我的直觉告诉我,一般link代表出现了error,你输入命令之后就会显示有 ...

没有出现任何Error,打开database很慢很慢,存数据的时候存不上,其它数据就很正常。

网友B:
可以进到ICC2的db目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到ICC2的db目录下看看

同一个lib下的其它block都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异常,看不出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