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电流源的启动问题应该如何仿真完备呢

楼主(2022-04-21):
我之前看资料仿真启动问题,一般分为两种,快启动和慢启动,给VDD不同的上升斜率,仿tran,看电路能否正确建立。
请问VDD的上升斜率一般怎么设置才能验证完备呢?

网友A:
你的电流源是跟随上电启动的?没有使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流源是跟随上电启动的?没有使能控制?

有个启动电路,当零电流时,启动电路会上拉nmos的栅极,下拉pmos的栅极,消除简并点

网友A:
PDP应该是使能吧,有了使能就不用管上电的问题了吧。
上电波形这个真没有完备的,如果必须是跟随上电启动,你最好用e指数试一下VCC上电,这个比直线斜率更准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P应该是使能吧,有了使能就不用管上电的问题了吧。
上电波形这个真没有完备的,如果必须是跟随上电启动, ...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