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振荡器

楼主(2022-04-21):
最近在做振荡器,使能信号为高电平启动,但是使能信号源只能用vpwl不能用常高的vdc不知道为什么,求解答

网友A:
跳过了起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过了起振点

请问一下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做一个启动电路,给某一个或者几个关键节点送一个初始的固定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