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折叠运放(输出级ClassAB)的工作点求助

楼主(2022-04-21):
如题,小弟在调一个运放的工作点,结构是参考电路里的,工作电源3.3V,工艺为smic18,运放的解法是单位增益负反馈,做buffer用的。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为1.21V。
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域(region=3),在论坛也查了相关资料,说这样的好处是gm更大,牺牲了带宽,也符合这个运放的应用场景。
我在仿真DC的时候,发现负载管子的P部分,M4,M5和M7,tt时候为饱和区,在几个corner下面会被压到线性区。
我的问题是,M4、M5、M6、M7的bias是同一个电压,理论上,M4和M5会很容易被压倒线性区,我需要调整所有的corner下,M4和M5都为饱和区,还是线性区更合适呢?

(我以前的偏置没用过这种同一个电压的结构,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好处,诚请高人指点!!!)

楼主:
别沉呀,求助

网友A:
4 5是显然要在饱和区的,要不然你的DC增益和CMRR/PSRR都没了。
7不是不能工作在线性区,但应该只发生在第一级有很大的输出摆幅的情况下的。你的电路有第二级在,结成闭环反馈形势下,第一级怎样都不该有太大的信号摆幅才对吧。
所以严重不同意45和7用相同的偏置电压!

网友:
需要调整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5是显然要在饱和区的,要不然你的DC增益和CMRR/PSRR都没了。
7不是不能工作在线性区,但应该只发生在第一 ...

从PSRR的角度考虑,M4和M5确实不应该在线性区!感谢您的指教

如您所说,电路的摆幅应该很小,M7管子我还需要好好思考学习一下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类似结构,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