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工艺DRC问题

楼主(2022-04-21):
tsmc 28nm工艺在做drc时跑出了很多的错误,大部分都是poly和dummy间距的问题,第一次使用这个工艺,标准单元是标准单元库的,PO pitch为140,看design rule需要覆盖一层DMY_SCH层,但覆盖上之后还是有很多错误,像PO.S.4.3和SR_DPO.EX.3.3这样的错误该怎么改,还少了什么识别层吗?

网友A:
试试在两端再各加一个dummy plo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两端再各加一个dummy ploy

但我这个已经是filler cell了,里面都是poly dummy,还要在cell外面加吗

网友B:
你是跑的DFM的rul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跑的DFM的rule吗

不是,DFM的开关给关掉了,没有检查DFM的rule

网友C:
can you share this PDK?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 you share this PDK?

不好意思,这个是公司内部的数据,无法拷出来

网友(2024-01-03):
楼主能share一下T28 PDK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