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们,uvm验证平台输入端monitor的存在必要性是什么

楼主(2022-04-21):
如题

网友:
1、 检查输入端时序的正确性
2、 把输入打包成item,送到参考模型作为输入。

网友:
也可以打包成item,送到scoreboard比对

网友:
向上集成的时候,driver都没了,参考模型的数据从哪里来

网友:
4楼说的更好。

网友:
总之主流的验证思路应该是要在输入端口加上mnt的,原因就是2楼的同学说的那样。不过这个也要验证平台是怎么的实现方案,之前做的项目scb就是离线做的,就不需要在input端口加上m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