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cadence中calculator里面的函数说明手册在哪个文件里

楼主(2022-04-21):
问下有谁知道cadence中calculator计算器的函数说明手册在哪个文件夹呀?有知道的吗?恳请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哪个文件夹跟你装软件的位置有关,得你自己去找。
直接软件里打开help document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文件夹跟你装软件的位置有关,得你自己去找。
直接软件里打开help document不是更方便:
...

好的,我试试。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文件夹跟你装软件的位置有关,得你自己去找。
直接软件里打开help document不是更方便:
...

你好,我没在那个help项里面找到那个calculator函数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没在那个help项里面找到那个calculator函数手册

你在library manager处打开,help 定位在这里,你当然找不到。
你要在caculator的界面打开help,才能定位caculator的帮助文档。
caculator小节其实是在Virtuoso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XL user guide下的,你点一下PDF就可以看到全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library manager处打开,help 定位在这里,你当然找不到。
你要在caculator的界面打开help,才能定位c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library manager处打开,help 定位在这里,你当然找不到。
你要在caculator的界面打开help,才能定位c ...

你好,我在caculator的界面的help栏里面也没找到那个pdf文件
我是在那个help栏下的第一栏用户指导项点了一下,就出现了第二张图,但也没找到那个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caculator的界面的help栏里面也没找到那个pdf文件

我是在那个help栏下的第一栏用户指导项点了 ...

你确定你点的是第一项“ViVA XL User Guide”,不是第四项“Virtuoso Documentation Library”,如果是的话,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