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SMC后仿问题

楼主(2022-04-21):
我是使用csmc工艺的,drc、lvs都过了,但是跑(Run PEX)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选择工艺库的XRC里面的文件只有rules.C和rules.R文件,跑不了,有人会吗?还是说我的方法错了?

网友:
找找看drc里面有没有xrc的开关,有的pex是放在drc里面的

网友:
给你个方法可以试一下:
1、将你的lvs rule重新copy一份放在一个新的文件夹里边,将lvs rule名称改为rcx。把你的rules.R和rules.C文件同样放在这个文件夹下。
2、打开你重新copy的lvs rule,翻到最下边,找到include电容,电阻文件的位置(// xcalibre capacitance and resistance file),把你的电容,电阻文件include进去(include电容电阻文件时应使用绝对路径)。
3、用你更改之后的lvs rule(也就是你新的rcx rule)来run P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