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guardring问题

楼主(2022-04-21):
大神们:

请教guardring问题,用fab提供的pcell画的guardring,到环起来接头的地方 自动打的孔总是间距太小了,好像不能它自动计算。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还有 和另一个guardring碰住接起来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自己做
mulitiple path

楼主:
Create mutipart Path里面怎么设置 begin offset, end offset的? 我怎么设置都不管用

网友A:
61版本可以使用Guardring工具来画,可以根据选中的图形或器件自动添加Guard Ring,可以设置孔的间距和孔的分布方式等参数,多个Guard Ring接在一起可以直接merger为一个Guard Ring。非常好用的功能,前提是需要在CIW中的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Guard Ring...中创建Guard ,需要有工艺库的写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版本可以使用Guardring工具来画,可以根据选中的图形或器件自动添加Guard Ring,可以设置孔的间距和孔的 ...

这个要怎么merge啊,多条保护环我都是手动去连接起来的?还有这个Guard Ring要怎么创建呢,我想自己建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