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除直流信号的高通滤波器设计求助

楼主(2022-04-21):
请问在数字音频系统里面,音频的带宽达到了20K,而要设计一个滤除直流信号的高通滤波器,类似下图这种的,阻带仅仅只有几Hz,如果用正常的FIR滤波器设计方法可能需要一万多阶,显然是不现实的,求助一下各位大神们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可以用IIR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h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hh

可以交流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交流讨论一下

可以啊 我的qq 1420167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