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g设计精粹里P157页

楼主(2022-04-21):
请教下大家,这儿0739,为什么增加的晶体管M5/M6可以避免输入出现闩锁?还有这儿为啥会出现闩锁,就是因为用了交叉耦合形成了负阻吗

网友:
大信号的时候,latch一个截止,另一个管子在深度线性区,截止区的latch上方的输入管也截止,稳态无法打破。加入cascode以后,latch的gate无法达到地,可以保证放大器dc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