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做fs sf工艺角仿真

楼主(2022-04-21):
如题,做毕设要求每个工艺角都符合要求,我只做了tt ff ss ,但是sf和fs都出现error,求大佬们帮忙看一下,教一下怎么做fs sf 工艺角仿真

网友:
这两个工艺角定义所调用的器件模型库不完整导致的,错误信息显示是poly电阻没有定义模型,需要改动一下这两个工艺角的模型设置就好了。

网友A:
sf fs里面你没加电阻的model进去,当然仿真器会报错了,tt_res ff_res ss_res填一个进去就好了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A:
sf fs里面你没加电阻的model进去,当然仿真器会报错了,tt_res ff_res ss_res填一个进去就好了 ...

你好,请问这三者是不是相同的,所以能这么处理?不同工艺角仿真是不是只需要改变MOS管的Model Librarie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