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的pF和fF的换算是什么

楼主(2022-04-21):
tsmc18rf工艺库电容最大950fF,我想改1pF,改不了。pF和fF哪个大,是1000fF=1pF吗

网友:
好好学习初中物理

网友:
对的,但是 tsmc18rf工艺库电容不应该最大是950fF吧。是不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
1p=10e-12    1f=10e-15   所以1p=1000f

网友:
应该是pdk设置了单个电容的容值上限,想用大电容可以用m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