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五管OTA实现低压带隙基准电路

楼主(2022-04-21):
请问为何工作之后电压差会变为负值?

网友:
考虑的是三极管Q1的Veb1和MOS管Md的Vsg;Vp=VDD-Vsgd; Vx=Veb1; 一般性的工艺,在VDD<1V,Vp大约在0.5V以下,而Veb1大于0.5V是很容易的;仅供参考

网友:
Md的vds≥vth=0.5,稳定后的P≤1-0.5=0.5,X=Vbe=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