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AMS仿真问题

楼主(2022-04-21):
connect rule应该设置好了,Verilog模块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报错:Could not determine discipline for this expression。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呢?和最后这张图的stopview有关吗?

楼主:
新换的工艺库,出了问题,之前用SMIC没有遇到。

网友A:
应该是所设置的connectRule给仿真器提供的信息不完整导致的,要查看所设置的connectRule具体的参数设置才知道,或者换一个可用的connect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所设置的connectRule给仿真器提供的信息不完整导致的,要查看所设置的connectRule具体的参数设置才知 ...

我换了rule可以跑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rule可以跑了,感谢!

Ni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所设置的connectRule给仿真器提供的信息不完整导致的,要查看所设置的connectRule具体的参数设置才知 ...

你好~请教一下另一个关于ams仿真的问题,就是我设置的/Simulation/Options/AMS simulator里读取的Verilog.v文件,语句中有'include "defines.vh",这个“define.vh "ams仿真会不认。。然后define.vh文件里面'define T2语句中,T2也是报不符合。。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还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另一个关于ams仿真的问题,就是我设置的/Simulation/Options/AMS simulator里读取的Verilog ...

第一个错是路径问题,没找到文件。

第二个错是说编译不了SystemVerilog的代码,需要在编译的时候加一个命令行开关 -sv,在GUI界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错是路径问题,没找到文件。

第二个错是说编译不了SystemVerilog的代码,需要在编译的时候加一个 ...

感谢答复!第一点,我是直接将数字top verilog代码中包含的子模块,通过ADE L界面中 Simulation→Options→AMS Simulation选择相应子模块数字.v文件路径读进去的。例如p16_core 是一个子模块,图中是它的verilog截图。这一行'include "defines.vh" ,AMS仿真没有认出这个文件,是需要填入绝对路径吗?
还有第二个加这个的具体操作是如何呢,没有用过GUI界面,还不会打开。。见谅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错是路径问题,没找到文件。

第二个错是说编译不了SystemVerilog的代码,需要在编译的时候加一个 ...

接上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