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环路stb分析 需要断开差模环路吗?

楼主(2022-04-22):
各位好 我在仿真全差分运放时,除了要看差模稳定性,还要看共模稳定性。
在仿真共模stb时,应该选择断开哪里,然后加cmdmprobe呢?
我的理解是,一定要断开共模环路, 如图,断开C点的话, phase曲线时从0开始的,不是很理解。

网友A:
我自己试过,要一起断,差模和共模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过,要一起断,差模和共模才正常

那就是A点断开了吧。   是不是cmdmprobe=1就默认小信号不会走差模通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A点断开了吧。   是不是cmdmprobe=1就默认小信号不会走差模通路了

是,具体是什么原因也不清楚,一般用dffstb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具体是什么原因也不清楚,一般用dffstbprobe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25-11-16):
博主您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想问一下您现在最新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在C点断,相位会从0开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