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帮帮我,nmos的栅接vdd,为什么?

楼主(2022-04-22):
我最近看一个剖的施密特触发器,里面有两个nmos的栅接到vdd了,不理解,这两个管子为什么这样接,毕竟接了vdd以后,直接导通了,M8和M6,两个管子

网友:
你的电路结构应该在优化修改一下(P管  N管在图里看的不明显)结构重新摆放一下,线网M10_S是关键。

网友:
感觉没啥用,是不是与其他功能的芯片共板使用的,换张金属层就是另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