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做个动态比较器的大佬

楼主(2022-04-22):
我目前在仿真老师给的电路图,发现跟拉扎维的图有区别 还有仿真时出现一些振荡 不知道什么原因  求大佬分析一下 VKH6)@8%HRIIZ[I6V]ZN%)R.png
首先中间加了两个管子是不是构成dummy来减少失配呢
其次我看上面开关管s1s2加一个信号  跟尾电流也加两个信号 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输入对管尺寸一模一样的

那可能就是dummy了

网友A:
1.你需要看那两个管子的尺寸跟输入管有无关系就知道是不是用来来做dummy 2.上面两个管用来复位latch节点的电压 下面靠上的那个同样是开关管用于关断电流,所以是动态比较器。靠下的则是尾电流源,跟正常比较器尾管一样

网友B:
最下面的就是尾电流管,倒数第二个类似于开关管,它的栅极信号和上面的两个P的栅极信号是一样的,上面做复位用;两边的至于是不是dummy,看起来像,你可以看看输入管子的尺寸,不过都接的sub,仿真功能来说的话,可以看做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的就是尾电流管,倒数第二个类似于开关管,它的栅极信号和上面的两个P的栅极信号是一样的,上面做复 ...

我看了尺寸跟输出差分管一样 我老师跟我说可以减少回踢噪声,我同学说是dummy管,请问大佬应该是那个用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需要看那两个管子的尺寸跟输入管有无关系就知道是不是用来来做dummy 2.上面两个管用来复位latch节点的 ...

跟输入对管尺寸一模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尺寸跟输出差分管一样 我老师跟我说可以减少回踢噪声,我同学说是dummy管,请问大佬应该是那个用途 ...

做的反向吧,减少回踢噪声没必要跟对管宽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反向吧,减少回踢噪声没必要跟对管宽长一样。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反向吧,减少回踢噪声没必要跟对管宽长一样。

那请问大佬减少回踢噪声是不是主要看差分对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