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 检查NET 的长度

楼主(2022-04-22):
有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用DRC 实现下图中CLK 和RET 两条NET 长度计算的,谢谢。

网友A:
没意义。
用DRC算的话,有些问题你无法回避。
1. 上下层metal重叠走线怎么算
2. 无用metal怎么排除
太复杂了。
还是手工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
用DRC算的话,有些问题你无法回避。
1. 上下层metal重叠走线怎么算

这个是后来写的,试了几个case 是ok 的,欢迎帮忙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后来写的,试了几个case 是ok 的,欢迎帮忙验证。

那两个问题没解决啊。
你只是把所有的边长加起来了。

楼主(2022-06-28):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
用DRC算的话,有些问题你无法回避。
1. 上下层metal重叠走线怎么算

1. 重复走线的metal layer 不一样,通过via 连接的重复走线总长相加。2. 这里计算的有用metal是通过net name attach 后绑定的,同时还要满足有via 连接,满足宽度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重复走线的metal layer 不一样,通过via 连接的重复走线总长相加。2. 这里计算的有用metal是通过net n ...

1,重叠走线layer不一样,你net长度还不是重复算?2.  所以同net的无用走线,是没考虑?

楼主(2023-04-26):
引用 网友A:
1,重叠走线layer不一样,你net长度还不是重复算?2.  所以同net的无用走线,是没考虑?
...

你觉得这条net 长度是对少?
A:a
B:b
C:a +b
D: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