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 里面加了dummy管后, 怎么自动加到电路里面

楼主(2022-04-22):
大神

xl 里面加了dummy管后, 怎么自动加到电路里面。
记得以前 在窗口里面能操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网友: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用的呢,试了一下没有反应呢

网友:
可以自动添加所有类型的dummy吗?有具体操作吗?

网友B:
请问具体怎样在XL里面加dummy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怎样在XL里面加dummy管呢?

place --> modgen --> dummies

网友:
亲测有效,多谢

网友(2022-10-12):
有具体的操作方法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请问您有无设置能将十个相同的dummy合成一个管子加在电路上啊?我试验了一下,在差分对两端加了dummy总计十个,但是反标在电路上以后,电路上也是出来了十个一模一样的管子能否直接合并成一个数量为10的管子啊?

网友:
schematic 上生成的相同类型和尺寸的dummy,能合并m吗?

网友(2023-02-27):
请问,加dummy反标到电路里有试过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