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ble编译报错求助

楼主(2022-04-22):
大神求助:
在使用如下代码:
VCS编译报错”No clock is inferred for a sampled-value system function in this context.
  Please review the sampled-value functions and add a clock specification.“
IRUN编译可以通过

always@(negedge update iff dump) begin

if($stable(chk))
   $display("KEEP");
else
   $display("CHANGE");

end

去掉iff dump后编译可以通过,加上就不行,请问不用断言,用上面的方式怎么改,VCS可以编译通过呢?查文档这种表达VCS应该是支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