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S designguide里amplifier使用不了。请问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22-04-22):
之前装过几次ADS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用不了了Designguide amplifier模块的1tone nonlinear simulation 都用不了
一点就报错
ERROR: (dgStudio.ael line 21945, column 21 in de_get_views_in_library_cell)
Failed to get views in library cell "powerampdg:HB1Tone_LoadPull".: Failed to get data for cell "powerampdg:HB1Tone_LoadPull".: The cell does not exist.

楼主:
目前我感觉是library的问题,换一个以前的library就可以,从那个好的library之后所有的workspace都不能用amplifier模块

网友:
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A(2024-09-1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home 目录下有个 designguide_files 文件夹,应该是之前的一些设置缓存到里面了。将这个文件夹重命名或者删除就好了。

网友(2025-09-30):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home 目录下有个 designguide_files 文件夹,应该是之前的一些设置缓存到 ...

感谢大佬, 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