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后仿

楼主(2022-04-22):
12bit SAR ADC用的是电容电阻结构,5v前仿有效位11.8,后仿11.4左右,2.4V时,前仿10bit,后仿9bit,差距有点大。请问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看一下CMOS开关的阈值电压。低电源电压供电时,CMOS开关的N管和P管的阈值电压之和有可能大于电源电压,如果此时某些CMOS开关导通且需要输出的信号电压在VDD/2附近时,开关的N管和P管此时都是亚阈值导通,导致建立很慢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MOS开关的阈值电压。低电源电压供电时,CMOS开关的N管和P管的阈值电压之和有可能大于电源电压,如果 ...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问题已经解决,只是现在前后仿真差距1bit的原因还不知道是因为哪里的寄生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