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时怎么实现相干采样

楼主(2022-04-22):
为了防止频谱泄露,ADC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要满足相干采样的条件。那测试的时候怎么能实现一个准确的输入信号频率呢?

我在matlab上对理想正弦波采样,发现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偏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频谱就很差。

网友A:
通常测试不必按照相干采样设置,只需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时加窗即可。如果有确定已知且可实现的数据采集和处理个数,你也可以按相干采样的设置来测试,如果ADC本身精度不高的话勉强还可以;如果ADC本身精度高的话,即使信号源和时钟的质量很高,还是需要加窗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测试不必按照相干采样设置,只需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时加窗即可。如果有确定已知且可实现的数据采集和 ...

我做Sigma_Delta ADC,加blackman窗,性能最好,比汉明汉宁窗好很多,请问这个窗函数选取应该怎么抉择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做Sigma_Delta ADC,加blackman窗,性能最好,比汉明汉宁窗好很多,请问这个窗函数选取应该怎么抉择呢
...

窗函数的选择一般原则如下
1. 如果截断的信号仍为周期信号,则不存在泄漏,无须加窗,相当于加矩形窗。
2. 如果信号是随机信号或者未知信号,或者有多个频率分量,测试关注的是频率点而非能量大小,建议选择汉宁窗,像LMS Test.Lab中默认加的就是汉宁窗。
3. 对于校准目的,则要求幅值精确,平顶窗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如果同时要求幅值精度和频率精度,可选择凯塞窗。
5. 如果检测两个频率相近、幅值不同的信号,建议用布莱克曼窗。
6. 锤击法试验力信号加力窗,响应可加指数窗。
详见知乎帖子https://zhuanlan.zhihu.com/p/24318554,文末也有一些其他链接,便于理解相关概念。

网友(2025-12-06):
引用 网友A:
窗函数的选择一般原则如下:1. 如果截断的信号仍为周期信号,则不存在泄漏,无须加窗,相当于加矩形窗。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