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

楼主(2022-04-22):
LVS跑完报这个错误,说什什么连接冲压冲突、多个源网络标记一个目标网络。怎么解决

网友A:
你需要把softcheck error解决, 这个就自然解决了。

网友A:
检查你的DNWELL,应该是不能share的well你shar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DNWELL,应该是不能share的well你share了

我没用到DNWell这个图层

网友:
先看看compare result吧

网友:
软连接问题; 而且版图你得考虑下层次,比如M3 一会儿X 轴 一会儿Y轴

网友:
看你版图里有几处,没事 45°折一下干嘛

网友B:
电阻左边那排,为什么断开了,单纯为了左右两排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左边那排,为什么断开了,单纯为了左右两排对齐?

不是同一个电阻,用金属连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同一个电阻,用金属连接了

最好做在一起哦,刻蚀的时候会引起失配

网友:
就是软连接问题 softconnect,去看看电路中的哪个mos管的B端电位不一样。

网友:
在run lvs的窗口可以看到哪几个label的问题,这样方便找到问题。

楼主:
已经全部解决,谢谢大佬们的解答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把softcheck error解决, 这个就自然解决了。

这个在哪里可以查看softchack error?

网友:
软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