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4 写时序

楼主(2022-04-23):
请问有哪位使用过 Micron 的 DDR4 mode l做过仿真?是否碰到过以下信息?具体是什么错误?

Expecting dqs to toggle around write burst @xxx ns

多谢!

网友A:
看上去是controller发出的dqs时序不对。
dqs是ddr data strobe信号,双向。在write operation时,dqs和dq是controller发出,一般controller会做writer leveling,保证发出的dqs和dq bus中间对齐;read operation时,dqs和dq是ddr颗粒输出,是沿对齐,controller内部会进行read level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controller发出的dqs时序不对。
dqs是ddr data strobe信号,双向。在write operation时,dqs和dq是 ...

谢谢。但从waveform看,报错的那个时刻,dqs确实在dq的中间。

网友:
可能是波形上的实际write latency和写入进ddr4的参数值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