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mutipart Path里面怎么设置 begin offset, end offset的? 我怎么设置都不管用

楼主(2022-04-23):
Create mutipart Path里面怎么设置 begin offset, end offset的? 我怎么设置都不管用。
那位大神有详细点的 说明。  现在环线的guardring接头 的孔间隔总太小。

网友A:
选择环后按F3再点击subpart,选中定义孔的那一栏,begin 和end offset栏设置一下,+-代表是孔距离环边缘是超出还是缩减,完成后点击edit确认保存就行了。如果实际与你定义的间距有不符可以看看grid设置是否符合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环后按F3再点击subpart,选中定义孔的那一栏,begin 和end offset栏设置一下,+-代表是孔距离环边缘是 ...

谢谢 确实如此,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