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C滤波器simulink问题

楼主(2022-04-23):
各位前辈,小弟在学习CIC滤波器,并在simulink上搭建其模型验证,发现输出波形有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您是否使用浮点进行计算? 我可能是错的,但你似乎正在使用浮点运算,并且cic过滤器只适用于固定点。(float point -> fixed 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否使用浮点进行计算? 我可能是错的,但你似乎正在使用浮点运算,并且cic过滤器只适用于固定点。(float ...

感谢前辈,已通过定点化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