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2-04-23):
请问仿电阻失配结果如下,怎么看电阻失配是多少呢

网友:
...
这个图说明,电阻的3-sigma mismatch范围在3.76~3.84k,换言之,可以认为电阻的最大失配在(3.84-3.8)/3.8=1.05%的水准

网友A:
这是一般统计分布的解读。电阻平均值是3.8K欧姆,有99.73%的样本落入【3.76K,3.84K】欧姆的区间。从中你可以了解电阻变化的分布和最大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般统计分布的解读。电阻平均值是3.8K欧姆,有99.73%的样本落入【3.76K,3.84K】欧姆的区间。从中你可 ...

请问你是怎么看出有99.73%的样本落入【3.76K,3.84K】欧姆的区间,那是否表示电阻的失配就是0.27%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看出有99.73%的样本落入【3.76K,3.84K】欧姆的区间,那是否表示电阻的失配就是0.27%呢 ...

统计的的3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