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LIBERATE加到Virtuoso菜单栏里

楼主(2022-04-23):
(图片)

网友(2023-05-23):
修改setup文件

网友A:
自己写个menu  load 一下

网友B(2023-08-23):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menu  load 一下

具体load那个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load那个文件呢?

自己写个menu skil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menu skill

好的大佬 谢谢

网友D(2025-05-14):
引用 网友C:
好的大佬 谢谢

请问实现了吗 这个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实现了吗 这个怎么写呢?

解决了  直接找到 liberate的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