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输出阻抗计算方式

楼主(2022-04-23):
如图,此处的Rds应该是指的是调整管的小信号输出电阻ro吧,而不是大信号RON吧?在spectre中的打印DC也需要看rout的值就行了吧!!!!!!!!!!

楼主:
好的 谢谢您,我还想再问一下,那什么时候才需要看ro而不看rout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我还想再问一下,那什么时候才需要看ro而不看rout呢?

https://bbs.eetop.cn/thread-90826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我还想再问一下,那什么时候才需要看ro而不看rout呢?

比如说你在看功率损耗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你在看功率损耗的时候

对!